请解释一下S7-200带参数调用子程序,请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

楼主(2012-03-16):
请解释一下S7-200带参数调用子程序,请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悬赏,怎看不到分值,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少分啊?我只有30多分啊,你要是帮我解答了,我全部都给你,好不

网友A:
30分有点多,你可以根据解答的程度看着办。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423153600003-1.shtml

以上是本人的贴子,现结合贴子中的参数来回答。

贴子中的命令参数就是自定义的子程序,其中LB0-LB5是输入的参数,当执行主程序的网络4时,输入的LB0--LB5的数值分别如下:

LB0=16#01

LB1=16#06

LB2=16#20

LB3=16#00

LB4=16#00

LB5=16#01

依此类推,当执行主程序的网络5时,输入的LB0--LB5分别如下:

LB0=16#01

LB1=16#06

LB2=16#20

LB3=16#00

LB4=16#00

LB5=16#12

网友C:
学习的路过,助人者人必助之。。。。。。。。。。

网友A:
在子程序LRC计算(SBR2)中,LB6、LB7属于输出参数,计算出的LB6、LB7结果,可通过子程序传入到VB114、VB115,参见下图:

网友D(2017-09-22):
更简单的解释:

在主程序中建立调用子程序,

在子程序中编辑梯形图,关键是在子程序中有参数设置,所谓的形参和实参,

在程序上面就有,可以bool,byte,w,d,四种类型,输入/输出,或输出输入在一起,用L来代表,

在主程序中相关的数值被赋予某个值后,在子程序中同样的值,达到了控制的目的,同样在子程序中,某个值被赋予,在主程序中也会有输出,编几段简单程序就知道了。。。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