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S7-200联机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2-03-16):
求助帖
8分-已结帖
请解释一下图中 的那个VW307与VD302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知道VB301装的是远程地址,VD302装的是VB101的远程地址,306是字节的长度,307我知道是控制字节,但是我不知道它与VD302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有问一下,如果按上图来通信,最多只能控制远程4个字节长度啊?(我自己理解的是&VB101装在VD302里面,VD302是4个字节,也就是说&VB101对应的就是VB101、VB102、VB103、VB104,4个字节的长度,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指正)谢谢

网友:
你应该再回去好好看看网络读写指令,vb306是数据长度,“最多只能控制远程4个字节长度”你这句话自己想一下对不?还有vb101是你要与之通讯的PLC内部寄存器,你的vb302就好比是一个桥梁作用,将vb307里的内容送到从他开始的寄存器里,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对:陈古今关于
你应该再回去好好看看网络读写指令,vb306是数据长度,“最多只能控制远程4个字节长度”你这句话自己想一下对不?还有vb101是你要与之通讯的PLC内部寄存器,你的vb302就好比是一个桥梁作用,将vb307里的内容送到从他开始的寄存器里,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多少数据都可以传啊,只要不超过15个字节的长度啊?对不?

网友A:
对:夜猫353关于
回复内容:对:陈古今关于你应该再回去好好看看网络读写指令,vb306是数据长度,“最多只能控制远程4个字节长度”你这句话自己想一下对不?还有vb101是你要与之通讯的PLC内部寄存器,你的vb302就好比是一个桥梁作用,将vb307里的内容送到从他开始的寄存器里,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多少数据都可以传啊,只要不超过15个字节的长度啊?对不?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这样的!你再问一下别人是怎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