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和3台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6):
本人经过多方求助,松下和一台台达变频通上了,但郁闷的是和3台连接就又出现,运算错误,程序如下

R10    MV   H1     DT500

         MV   H1002  D501

        SEND   DT500   DT540   DT0  H2001

R11    MV    H1       DT510

         MV   H1003   DT511

         SEND  DT510   DT542   DT2  H2001

R12     MV    H1       DT520

         MV   H1004   DT521

         SEND  DT520   DT544   DT4   H2001

只有我强制R10 是没问题,但只要强制 R11 或R12 就会出现运算错误,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R10后用DP微分指令,否则同时发送数据,会冲突报运算错误。

楼主:
我搞定了

楼主:
在问一个问题,AFPX-PLS 我想用高速计数测电机每分中速度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高速计数测电机每分中速度怎么做

上面问题怎么搞定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做,用分钟继电器,读取计入的个数,如果电机转一周输入一个脉冲,就是每分钟多少转速。

楼主:
关键是我电机后面是编码器,通讯原因是第三位都改为DT0就好了

楼主:
我要用高速计数,请教  为什么HC1S    最后Y怎么不能选择

楼主:
下面中都不能选,提示超出范围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问题了,晕,脉冲输出有没有输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