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是否有贴片式的PT100传感器?

楼主(2012-03-16):
  由于要测一个铜块的内部温度,需要将传感器内置;过去选用一种PT100的圆柱状的传感器,但是不方便固定和拆卸;现在想更换一种新的传感器,形状最好是片状的。

   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小型表面热电阻,分度号有Pt100的,楼主可以考虑下,看是否适合楼主使用。

楼主:
可否具体介绍一下呢?

网友B:
用你的关键字搜索就可以找到。

网友C:
北京兴卧龙有各种贴片式温度传感器   李文杰1871020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