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6):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进行485通信,除了采用FX2N-485通信板之外,还需要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么?

实验过程中从硬件连接上看,485通信板上 TXD RXD 指示灯都能闪烁,但是变频器不能运行,没有反应! 因为我是个学生,这个问题解决不掉,所以急求专家帮忙! 谢谢谢谢啦1

网友A:
通讯能否正常与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没有关系,你的硬件条件已完全满足,至于无法通讯,可能是的变频参数设置不对,也可能是PLC的通讯程序不对,还有可能是通讯线路接法不对。

网友B:
百度——三菱电机官网——里面有这个例子···你自己看去···不行的话百度文库 新浪资料共享

网友C:
不需用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你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有没问题,pr79=1才能进行通讯,pr549协议选择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