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的漏电问题

楼主(2012-03-16):
各位师傅你们好:

                         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一台攻丝机电动的,220V,他是三相的插头,没接地,就接了L N ,现在天气潮湿的话,手碰到攻丝机台面,台面是铁的,就会有触电的感觉。发现细节,三相插头N脚有烧伤。漏电问题出在哪往各位师傅评评

网友A:
漏电,肯定有搭铁的地方,从进线开始拆卸查看,特别是电线头毛刺。。。。。。。。。。

网友B:
找个导线接到攻丝机的机械外壳上找个地接上能够减轻触电的感觉。

网友C:
环境潮湿,手触台面有触电感觉

1  可能电机绝缘不好,你可用500V摇表测下电机绕组对地绝缘应不小于0.3。若小于0.3就应烘干处理。

2 仔细检查导线是否有磨破的地方,特别是转角处。

3 检查电机接线板,电机引线,插头是否有烧灼的地方。

4 你应把机体做好保护接地,这是必须的。具体做法是用40*40角铁长1.5米打入地中,用导线(不小于2.5平方毫米铜线)把接地极和机体连接起来。

细心检查一定会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D:
有线路绝缘胶老化,肯定是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一台摇臂钻同样的问题,是电源线老化搭铁。

网友E:
都这样了还敢用。保护措施是为了在发生漏电是切断电源,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还继续用,比保护装置还迟钝啊?

网友F:
对:李纯绪关于都这样了还敢用。保护措施是为了在发生漏电是切断电源,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还继续用,比保护装置还迟钝啊? 内容的回复:

说的很对  安全无小事,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G:
只要把你的接地线接上就ok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对:esco关于只要把你的接地线接上就ok了,就这么简单 内容的回复:

不对!接地是为了保护,是在你不知的情况下,起保护作用,现在已经知道了,应该去查出漏电的原因。如果接地线了这机器能继续用,那就太可怕了,他的保护设计就存在安全问题了。

网友B:
话说几年前偶厂刚刚从厂商哪里采购了一台压力校准标准仪器,在使用时刚开始还可以,但是几天后突然有个体会,那就是用手一接触不锈钢的台体或者油杯的盖子就有一种触电打人的感觉,断电后重新检查所有的电源线都正常,真是怪了后来索性直接找了跟导线把小准确的底座与墙边的暖气片练了起来,从此安全多了。

网友H:
1  可能电机绝缘不好,你可用500V摇表测下电机绕组对地绝缘应不小于0.3。若小于0.3就应烘干处理。

2 仔细检查导线是否有磨破的地方,特别是转角处。

3 检查电机接线板,电机引线,插头是否有烧灼的地方。

4 你应把机体做好保护接地,这是必须的。具体做法是用40*40角铁长1.5米打入地中,用导线(不小于2.5平方毫米铜线)把接地极和机体连接起来。

细心检查一定会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I:
漏电,肯定有搭铁的地方,从进线开始拆卸查看, 建议 检查后还是将地线要接好!安全第一呀!

网友J:
把火零倒下试试,如果没有感觉了,那就是原火线上肯定有露电了。不能再使用,否则容易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