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FX2N-4DA的使用

楼主(2012-03-16):
请问:

用模块FX2N-4DA来通过与PLC和触摸屏的连接和对变频器的控制,来实现电机的多段速度。是用电流输出好还是用电压输出好呢?

(因为模块的输出对电阻有要求:电压输出:2K欧--1M欧。电流输出 :

500欧)具体有啥不同的吗?

                                                            谢 谢!

网友A:
电流的抗干扰好些

网友B:
距离很近的话可以用电压;

网友C:
一般用电流输出控制。

还有你得看变频器支持哪种输入信号接入。

楼主:
谢谢!是三菱的变频器FR-A700,应该是两种输入信号都支持的!

网友D:
两种都可以的.

距离很近的话可以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