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TCP/IP连接S7400数量

楼主(2012-03-16):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研华工控机+普通网卡+WINCC6.0通过TCP/IP连接PLC,连接PLC数量超过10的就不能建立通讯连接。

  上网查了一下也没找到相关资料及解决办法。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10个啊…… 好多啊! 换个思路不行吗!可以是plc之间先通信啊!

网友B:
你有多少点啊,有多少需要传输的数据啊,不应该是连接数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个啊…… 好多啊! 换个思路不行吗!可以是plc之间先通信啊!

就是啊,换个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