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系统装s7-200软件的问题?急!

楼主(2012-03-16):
如何在win7系统上装上s7-200的软件?有哪位高手装过,给指导下!谢谢了1

网友A:
win7 32位系统 装step7 microwin sp9 成功。

软件地址忘了。自己网上搜吧,是SP9记住。

网友B:
MICROWIN4.0 SP9可以在WIN7专业版、企业版、旗舰版上安装,不能在家庭版上安装。
可以从以下地址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software/MW409Update.zip

http://115.com/file/clt0gtan#Download

注意:在win7下安装siemens的软件要使用帮助还要安装一个WIN7的帮助补丁Windows6.1-KB917607-x86(winhlp32).msu/Windows6.1-KB917607-x64(winhlp32).msu文件才可以使用。这个要在微软网站上经过正版才可以下载。

网友C:
安装过一次SP9 还可以

楼主:
我的是win7家庭版的,64位。望哪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楼主:
如果是win7 64 就装micro/winV4.0 SP9,下载 网址是http://www.zhumeng.org/thread-128016-1-1.html,这上面的软件win7的各个系统都可以,我今天装成功了,也可以运行。

网友D:
之前有没有装过老版本      把老版本下载掉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网友E(2012-05-26):
在win7下安装siemens的软件要使用帮助还要安装一个WIN7的帮助补丁Windows6.1-KB917607-x86(winhlp32).msu/Windows6.1-KB917607-x64(winhlp32).msu文件才可以使用。这个要在微软网站上经过正版才可以下载。

为什么下载下来不能安装?

网友F:
是的,win7需要先安sp6,后卸载microwin主程序保留explorer。装完sp9以后要安装winhlp32.exe程序以便查看帮助文件。win7的全版本都能用。完美运行。

网友G(2013-12-09):
我的是我同事给我的,和普通软件装的步骤一样,一直下一步就好了。可能是我的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