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net/IP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6):
一共有4台相同的设备,每个设备上面配备一个panelView1000+和compaclogix LE 35CPU ,两个都通过网线连入一个交换机,上位的DCS也要连入交换机,DCS实现对4台设备的监视,采用Ethenet/IP协议,因为每台机器的触摸屏和CPU的IP地址相同,DCS无法殉职,我需要修改4台机器的触摸屏和CPU的IP地址,如何修改,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修改触摸屏通讯模块的IP地址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界面里的相关选项进行

修改CPU(实际上应该是通讯模块)的IP地址使用BOOTP/DHCP SERVER软件或着直接在RSLOGIX5000里改,还可以通过RSLINX修改。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