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安装IO server问题

楼主(2012-03-16):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使用InTouch,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如下提示:按出现的先后顺序

1.error:Path is invalid or missing

2.This version/service pack level of windows was not tested at the time of release.Please check with your local distributor to find out if it is supported.

3.Failed to load support DLLC:\WINDOWS\TEMP\ISTMP1.DIR\-ISTMP1.DIR\WWCOMMON.Dll

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二,谢谢了!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2 !!

网友A:
你的 Intouch版本是多少?查一下你的版本和windows的 兼容性

网友B:
重新安装吧,特别是软件文件不要随意更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