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通信有问

楼主(2012-03-17):
本人初次接触英威腾变频器,本人想通过用三菱FX2N PLC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变频器可以进行正反转,停止,输入频率,监控等;但是说明书上没有说出设定运行频率的地址,只有监控用的地址(3000H,3001H),但是有个通讯设定值地址(2000h)里面的说明好像是用来设置运转频率的和PID控制,本人不怎么确定和不知道怎么搞才能通过PLC可以进行频率的设定,所以来这里问下,请问哪个仁兄知道!请告之...  本人的变频器型号是CHF通用型的!!

网友A:
      FX2N PLC与  INVT CHF 变频器用的什么类型通讯呀,用的什么通讯线??? PLC 程序能传过来看看吗?我正在学习这个通讯呢,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