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中 出现26006报警 编码器类型输出1不对

楼主(2012-03-17):
我们这台机床是齐二的落地镗,出现了26006的报警我 已按照说明书上更改过 但是还是一直出现 编码器类型输出1不对的报警,电机是1FT6 的  ,我将另外一个相同型号的私服更换后,重装系统,还是一样的报警,是不是编码器烧坏,或者其他问题。若要更换电机怎么搞啊,电机是自带编码器的吧,打电话给西门子,西门子说好事要对编码器和电机进行重新调整,若果买回来一个新的1FT6型号的电机该怎么调整?求救啊!  前天发的一个贴还来的及回复,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过几天再来感谢大家的帮忙啦!

网友A:
说实在的床子问题有些时候就是很难处理,西门子工程师说买了编码器需要对编码器进行调整,可能是需要重新调零,不知道你的编码器是不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有对于这类问题,建议你联系厂家,找售后进行电话咨询或者现场处理,这样解决的快,有些问题找西门子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满意答复的。

网友B:
建议找齐二售后服务处理此事,这个问题现象不是凭空想象可以回答的。

楼主:
这个问题是对MD 里面的26040设置出现了问题  在西门子书上写错了 少写了一个零上面的是MD 2604吧 我忘记啦 应该是这个数吧

网友C:
30240参数设的对吗?如果买同型号电机的话,直接更换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调整。如果只换电机编码器的话可能要麻烦点了。

网友D(2012-05-19):
30240参数设的对吗?如果买同型号电机的话,直接更换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调整。如果只换电机编码器的话可能要麻烦点了。另外,驱动器报警吗

网友E(2018-11-07):
谢谢楼主好的资料,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