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求助

楼主(2012-03-17):
大家好,我有一台FX2N-128M的PLC一开始出现PROG红灯闪烁,通过编程软件彻底清除了程序,把程序重新写入后不再报警,输入输出都正常,另外还带有模拟量扩展,但就是没有0到10V的输出,模拟量模块调换了没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模拟量模块没有输出。与主模块没关系,你可以通过FROM指令来读取模块的相关单元查看问题。

网友B:
程序有没有相关的控制模拟量输出的部分

网友C:
呵呵;应当是你使用的问题;

AD/DA模块先看手册;

网友D:
但就是没有0到10V的输出,模拟量模块调换了没问题,

是重新接了一块模块还是把模块接到其他主机上了?

网友E:
将FX2U主机换个新的试试,有可能是主机硬件问题(我相信您变得程序完全正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外围接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