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变频器直接控制三相电动机是运行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2-03-17):
    各位高手大家好!

小弟我想请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在一次面试的时候,维修主管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设备有:(一台新买回来的变频器和一台三相电动机),现在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电动机。

  请问:新买的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才能够启动电动机?

网友A:
频率,电压,转速,工作类型,辨识电机,电流等等大约15项左右,电机就可以和变频器配合使用了。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快速设置参数,简单的控制就按快速设置参数设置就行了(电压、频率、额定电流、转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提升方式等),再把启动方式、输入信号、输出信号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快速设置参数,简单的控制就按快速设置参数设置就行了(电压、频率、额定电流、转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提升方式等),再把启动方式、输入信号、输出信号设置一下就行了。

你好!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我看上去觉得好复杂哦,看都看不懂!

网友C:
小功率设置频率给定方式,运行控制方式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设置频率给定方式,运行控制方式即可。

1、运转指令设定方式

2、频率源给定

网友E:
“新买的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才能够启动电动机?”

1、要设置电机参数,就告诉变频器电机的情况;

2、要设置频率参数,上、下限频率等;

3、要设置运行、功能参数,加、减速时间,停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