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4.0历史趋势

楼主(2012-03-17):
各位大哥大姐。我想在ifix4.0画面上做一个数据连接,并进行运算,然后想把运算后的结果用于历史趋势,请问怎么实现,好像ifix4.0的历史趋势不支持数据运算,急求!!

楼主:
哪位前辈给解答下、、、、、、、、

网友A(2012-05-03):
晕了你 加一个中间值不就行了啊

网友B:
先用CA块运算,得到的值再用于历史趋势

但好像CA块中也只能用加法   我用乘法总是出现语法错误   所以CA块也只能支持简单的加法运算

网友C(2012-09-23):
计算好之后再写到数据库里面的仿真变量里。

如果简单的计算可以用CA块

网友D(2018-09-03):
引用 网友B:
先用CA块运算,得到的值再用于历史趋势但好像CA块中也...

乘法可以的。你可以看看实例

网友E(2020-01-23):
加一个中间值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