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终于弄明白了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的设定

楼主(2012-03-17):
最近一直在用伺服,先前用过松下的,现在又用OMRON的,再以前用过台达的,对于电子齿轮比的设定,一直是模模糊糊的,不是太清楚,又好像清楚点。反正就是脑子里好像总是不太明白。这段时间好好看了看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原来分子设定就是伺服电机本身带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圈,分母设定的就是我自己想要伺服电机转一圈想要的脉冲数。我这样理解对吗,各位高手们,你们都是怎么理解这个的,说说看,看谁的思路最能让人更明白。

网友A:
基本正确。

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就是为了协调每转指令脉冲数与反馈分辨率的差异。

网友B:
電子齒輪設置 基本上是考慮控制器上工作的頻率範圍內

网友B:
老劉 不懂沒關係 但剽取他人說法當成自己的理論 也無所謂 但請忠於原味 否則就按自己的理論 若不改正 我就要罵人

禮義廉

南北

网友C:
波恩版主只管烟草公司不卖假烟,至于街头小店,那就管不了,那可是总版主默认许可的。

网友B:
波恩版主只管烟草公司不卖假烟,至于街头小店,那就管不了,那可是总版主默认许可的。
总版主要的是營業額 哪管那煙是真是假 可能判斷真假的能力也有限

网友D(2015-07-14):
111111111没懂,真心没懂!谁教下我

网友E:
看起来我都不是很懂,虽然也是经常调试,但由于对精准度要求不高,所以能动就行了。

有谁能够教下呀?

网友F: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精度/转1圈的指令脉冲数;

但是工程上往往用脉冲当量来表达上位系统的指令精度。

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转1圈的指令脉冲数)=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可见系统的指令精度和以上几个因素有关: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网友G:
原来如此!学习了,我也不懂啊

网友H(2015-10-06):
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我认为与你说的“分子设定就是伺服电机本身带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圈,分母设定的就是我自己想要伺服电机转一圈想要的脉冲数”无关。电子齿轮就是一个可以随你的要求变化的齿轮。与你想要的精度有关,也与你设备的机械变比有关。比如你有一个分辨率(用X表示)为131072的伺服,此分辩率即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假如你的机械结构有变速,伺服电机转十圈,你的机械才转一圈,那么你的变比就是10:1。你的机械转一圈走了10mm,这时你就要知道你需要一个脉冲多少mm,假如你想上位机发一个脉冲机械走0.01mm,那么上位机发1000个脉冲,机械就要走10mm(一圈),此时伺服控制器就要通过电子齿轮来变化,把你的1000个脉冲变成1310720个脉冲,这个就是电子齿轮了。电子齿轮的比值必须等于1310.72,至于分子是多少,分母是多少,能得到这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I:
把转速也要计算进去。。。。。

网友J(2017-11-10):
比较复杂不知道怎么理解啊

网友K:
增长见识 了

网友L(2017-12-26):
wshjack讲的比较透彻,学习了,马上能用上

网友M:
讲的比较透彻,学习了,马上能用上

网友N:
还是不明白,我都是找台达售后

网友O:
日系和仿日系通用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就是为了协调每转指令脉冲数与反馈分辨率的差异

波比得。

网友P(2018-01-30):
还是搞不懂啊 我最终想要得到的是我的设备轴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然后通过脉冲数就可以控制我想要的位置或角度了 多少脉冲数电机转一周是不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啊 可以做到10脉冲或100脉冲分度盘刚好走一度

网友Q:
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R:
谢谢笨鸟慢飞精讲,

网友S(2018-03-05):
你的理解是对的。拿B2系列来说,出厂分母100000,分子160000,所以出厂是100000脉冲一圈,但是你分子设16,分母设10,一样是100000一圈,这个系列分辨率是160000,就是说16000*(分子/分母),就是你想要的一圈脉冲数,可验证,你要100000走一圈,设置分子分母10/16 100/160 1000/1600 10000/16000都是可以的,采纳吧

网友T: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U:
这个不就是精度和速度的转换吗?

网友V: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W(2018-04-26):
拿台达B2系类750W举例,编码器分辨率160000,由于额定转速3000每分钟,那么每秒50转,如果你用的PLC脉冲输出是100KHZ,也就是每秒能发出100000脉冲,那么100000*分子/分母=160000*50,这个是不超过额定值的极限吧。

网友X:
可要认真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2018-07-21):
引用 网友W:
拿台达B2系类750W举例,编码器分辨率160000,...

频率是自己设定的,那是极限,你想什么呢

网友Y(2018-08-22):
不懂的加我微信给资料  18102785985

网友Z(2018-09-30):
DVP-PLC编程技巧大全

网友Y(2019-06-26):
你们认识下面的伺服?

网友AA(2021-08-04):
直在用伺服,先前用过松下的,现在又用OMRON的,再以前用过台达的,对于电子齿轮比的设定,一直是模模糊糊的,不是太清楚,又好像清楚点。反正就是脑子里好像总是不太明白。这段时间好好看了看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原来分子设定就是伺服电机本身带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圈,分母设定的就是我自己想要伺服电机转一圈想要的脉冲数。我这样理解对吗,各位高手们,你们都是怎么理解这个的,说说看,看谁的思路最能让人更明白。

网友AB(2022-08-24):
最简单的理解:你想要驱动器接受到多少个脉冲后,让伺服电机走一圈。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就可以实现你这个需求

举个例子,台达B2伺服,1-44是分子,固定在160000; 1-45是分母设2000,则伺服驱动器收到2000个脉冲马达转一圈

                                      1-44是分子,固定在160000; 1-45是分母设1234,则伺服驱动器收到1234个脉冲马达转一圈

                                      1-44是分子,固定在160000; 1-45是分母设5678,则伺服驱动器收到5678个脉冲马达转一圈

160000是马达的解析度,购买的时候可以问商家解析度是多少

简单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我认为与你说的“分子设定就是伺服电机本身带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圈,分母设定的就是我自己想要伺服电机转一圈想要的脉冲数”无关。电子齿轮就是一个可以随你的要求变化的齿轮。与你想要的精度有...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