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频繁正反转,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2-03-17):
有个项目,考虑用步进电机正反转来实现,过程是正传2秒,反转2秒,中间没有停顿,用来实现定位,24小时工作。不知道这样的过程电机或驱动器能用多长时间?国产的品牌。有可靠点的品牌吗,或者用伺服的话寿命有多长?

网友A:
电机的寿命取决于轴承,驱动器的寿命多半因功率管而定。

步进品牌,推荐北京和利时电机(森创品牌)

楼主:
谢谢波恩,那如果用伺服的话会好点吗

网友A:
单论寿命,个人觉得步进和伺服没什么差异。(扣除厂商质量因素)

网友B:
能把步进电机轴承用坏掉的那可是少见的啊,呵呵

网友C:
我是上海鸣志的电机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Q1024540961

网友D(2017-05-23):
深圳正德马达,QQ617660760,欢迎联系

网友E:
音圈电机应该好用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