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西亚特画面上做一个通讯指示灯来显示和PLC的通讯状态,,谁能

楼主(2012-03-17):
想在西亚特画面上做一个通讯指示灯来显示和PLC的通讯状态,,谁能告诉我怎么整么?

网友A:
几年前用过一次,我不知道更好的办法。你看这个行不,既然是读取通讯状态,那就是只要通讯正常就可以了,你取1个或多个PLC的模拟量的点,写1句脚本或内部设置下。有数值就置为1,灯亮,无数值置为0。我的办法估计不那么专业,但是好像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