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威纶屏MT6070IH与FX1N-40MR连接线的接线图

楼主(2012-03-17):
求威纶屏MT6070IH与FX1N-40MR连接线的接线图,急啊,谢谢!

网友A:
说明:MITSUBISHI FX 系列 PLC 包含 FX0/FX0s/FX0n/FX1s/FX1n/FX2nc/FX2n 等型号,都可以通过 CPU
单元上的编程通讯口与 WeinView 触摸屏连接,也可以通过通讯接口板 232BD 或者 485BD 来连接。使用 BD
模块通讯时,PLC 类型应当选择 MITSUBISHI FX0n/FX2/FX2n COM,并需要注意通讯格式寄存器 D8120 的
设定,应将 BFM#0 的 b9 与 b8 设置为 0。相关详细硬件说明请参考 MITSUBISHI 公司提供的技术手册。
1.CPU 单元
Wei 屏

9 针 D 形母头
MITSUBISHI PLC
FX 系列
8 针 Din 圆形公头
nView MT500 触摸
PLC RS485端
CPU RS422端口1 RX-2 RX+3 TX-4 TX+4 TX-7 TX+1 RX-2 RX+5 GND3 GND
2.通讯模 RS232
Wein 屏
PLC 口
9 针 D 形公头
MITSUBISHI PLC
FX 系列 RS232BD 模块
RS
9 针

BD
View MT500 触摸
RS232端
232端口
D形公头
RS485BD
触摸屏
PLC 口
9 针 D 形母头
MITSUBI
FX 系列 RS
RS485 端口
5 点接线端子
3. 通讯模块
WeinView
MT500RS485端
SHI PLC
485BD模块
1 RX-2 RX+
3 TX-
4 TX+
SDB
SDA
RDB
RDA
SG
Mini Din 8Pin Port
8 针 Din 圆形母头管脚排列
5 GND
14-

网友B:
触摸屏手册有清楚的图 参数设定

www.ytleader.cn

网友C:
触摸屏手册有清楚的图 参数设定,自己查手册啊

网友D(2017-05-08):
不错的帖子,学习的好资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