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数值显示部件问题

楼主(2012-03-17):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我用proface数值显示部件显示s7-300的db.dbw2的数据。事先编好了传送FF00的指令,监视显示db.dbw2确实是FF00。显示部件地址是db.dbw2。部件是带符号,32位dec。怎么屏上显示的是0?这个显示部件怎么用?与PLC中的数据格式要一致?

网友A:
您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获得Pro-face公司专业的技术支持:
1. 拨打Pro-face技术电话:(上海)021-6361-5008 (北京)010-8225-5772 (无锡)0510-8271-6820
(杭州)0571-8799-5175 (广州)020-3892-8900 (深圳)0755-8276-6995
2. 发邮件至support@proface.com.cn
注意:
为能回答您的问题及向您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请务必在您的电子邮件中提供以下信息。
您提供的信息越详细,我们的回答或解决方案就会越准确。如您愿意,可将以下信息的标题拷贝并粘贴至您的电子邮件。(在有些情况下,不包含下述信息的邮件将不能得到答复。)
---------------------------------------------------
- 您的姓名
- 公司名称
- 地区
- 电话(包括国家代码)
- 传真(包括国家代码)
- 相关产品(产品型号、软件及其版本号、PLC型号等。)
- 问题或需求(请提供尽量详细的信息,如错误代码、已采取的措施及效果等。)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不过又有新问题。原先工程的系统起始数据区是选的DB,后来把DB改为DB1W就能正确显示了。不明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都是同一个工程。还有在屏幕的左下角有显示C:和D:什么的,这个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