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中间继电器红灯和绿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3-17):
在此请教各位前辈,中间继电器红灯和绿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

网友B:
    据我的总结,红色的是220V,绿色的是24V

网友C:
看到过红色和绿色指示灯的继电器,没注意过有啥区别

今天学习了

网友D:
复制省事。

据我的总结,红色的是220V,绿色的是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复制省事。据我的总结,红色的是220V,绿色的是24V

你复制,我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复制省事。据我的总结,红色的是220V,绿色的是24V 你复制,我引用。

网友G:
据我的总结,红色的线圈电压是AC,绿色的线圈电压是DC

网友H:
我用过的HH5XP是这样:红指示灯是AC220V线圈电压;绿指示灯是DC24V电压。其他电压等级的没用过。

网友I:
应该说红色的是交流,绿色的是直流

网友J:
我这里用的中间继电器是DC24V的,在继电器合闸的时候是红灯亮,当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绿灯亮。

网友K: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