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无输出求助

楼主(2012-03-17):
大家好   有一台三菱F740系列55KW的变频器,启动变频器有频率上升显示。但是变频器没有输出、测试时是接入电源为2相380V

  请高手给点意见。先谢过了。控制板换过还是这样!

网友A:
我查过说明书,你为什么只接两相380了!

楼主:
我是在公司测试的,只有单相220V,用升压变压器生成380V供电,我以前测试三菱F740都可以的

网友B:
去调整下参数,具体那组我给忘记了。

之前这么用过

网友C(2012-11-27):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有EUUT报警吗?

网友D(2013-08-10):
我这也是这种情况,把euvt屏蔽掉。主板驱动板换过都不行

网友C:
找我呀,三菱变频器F740  A740  100%搞定的啦。加QQ:396153550   18914137178  毛

网友D(2013-11-12):
必须接三相380才行

网友C(2014-04-15):
接220V可以的。再用维修电源加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