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17):
  台达VFD-F 7.5KW变频器(额定电流18A) 驱动7.5KW 深井泵(电流19A) 用了5年左右,因为以前变频器容量有点小,就把频率设定为45HZ ,可以使用。现在变频器加速到20HZ左右,监控电流为22A,变频器频率不再上升,此时万用表测输出电压100V左右,60秒后就报OL,但用工频可正常使用,测试电流为19A. 把水泵电机去掉,试验变频器加速正常,45HZ时电压336V(最大电压频率60),把最大电压频率调到50HZ,电压为390,两次测试三相输出电压对称,但接上电机就报OL ,怀疑电流检测有问题,但不能确定。还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你可以换个负载试试,一下子就可以判断了啊!

网友B:
1、检查变频器带负载运行时三相电源是否正常。

2、若电源正常,再测试一下变频器运行时的实际电流和变频器监控电流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