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
ABB机器人IRB2400程式和EIO 的修改修改问题

楼主(2012-03-17):
IRB2400和电脑用手动设置IP后,已经联网后,但在FTP里能看到程式和EIO 但无法修改,而且在底下改好也无法上传,谁有高见帮帮忙

网友:
FTP 访问的是Flash disk 上的文件,EIO和程序都可以在用其他文本软件打开,修改后,再导入到Flash disk 里,然后在示教器重新加载EIO.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8-29):
你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修改好EIO以后再用U盘拷贝,直接在示教器上加载、重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