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工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2012-03-17):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一直从事家用电器维修工作,打算涉及电工行业,主要从事一些企事业电路电器维修方面,如果发展良好,也可接一些配线,配盘,线路改造等业务,现打算考个操作证,不知是怎么分类,考取哪个类别的好,请各位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操作证(上岗证)分低压操作证和高压操作证

还有电工等级证

现在还有一个是电工进网证,电监局发的

网友B:
现在大体分高压,低压,仪表,自动化。依楼主的经验,还是干些低压继电电路这方面的工作吧!一个低压操作证,一个进网许可主就OK了。等级证是初级,中级,高级自己依水平去考。

网友C:
  证书真是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几个证书上,随便弄几本吧,什么 电工操作证(上岗证)分低压操作证和高压操作证,还有电工等级证,再好点搞个电气工程师证也行

网友D:
有证就好

网友E:
注册电气工程师是很厉害的,一般的证书用处不是太大,关键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