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机柜接线

楼主(2012-03-17):
我想组装一个PLC机柜,请问选用多少mm2的铜线合适呢?0.5mm2的行吗?

网友A:


网友B:
是主线,还是控制线。、

网友C:
完全可以,输出最好用中继转一以下。

网友D:
如果是动力线的话最细2.5mm2,控制线最细1.5mm2.当然要核算电流。

网友E:
如果用中继转一下的话0.5mm2的就够用的了。

网友F:
控制回路的线0.75,0.5是常用的,如果有负载要驱动电机,按照负载容量计算主电路的线径及空开接触器的选择。

网友G:
我用的是控制柜220V电源线是2.5mm2的,

控制线是0.75mm2 的

网友H:
控制回路最小用0.75线,不要用0.5的,强度和接头都不行。

网友I:
1个最好,都差不及格钱,放心。。。。。。。。

网友J:
还是采用1平方的好用,反正我是一直用1平方的

网友K:
24v最好用1mm2以上,反正线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L:
LZ,你可以先算下总负载承受多大电流,在考虑使用多粗的线,一般1平方的纯铜单股约6-7A,1平方的纯铝单股线约3-4A,主干线需用总负载承受电流仍需考虑余量,其他的按个体负载电流来配置即可了。接功率较大的,建议采用继电器或者断路器来做保护。

网友M:
线路的容量够用,但也要考虑接线,线太细的话,接线就容易虚接。

网友N:
如果是动力线的话最细2.5mm2。

控制回路的线0.75,0.5是常用的,如果有负载要驱动电机,按照负载容量计算主电路的线径及空开接触器的选择。

网友O:
我们用的控制线都是0.75mm2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想问的是PLC模块上的接线(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输出经过中间继电器。

我已经决定了,用0.75的,选用粗的太占空间,线槽里放不了几根就满了。

网友P:
看你控制柜里有多少模块多少继电器等元器件啊,一般的我用0.75的,你要少的话用0.5也可以

网友Q:
0.5的可以的啦

网友R:
单根多股铜线市场上有国标和厂标两种,建议用国标1.0mm2线比较好!

网友S:
    我用0.2的,越细越好用,没有见过线虚接的,粗了既不好看又占空间,整死人

网友T(2013-01-20):
这个好像都不怎么一样 ,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