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D204L与三菱PLC通讯老是显示:“正在通讯……”

楼主(2012-03-17):
最近给一台设备安装文本显示器,文本显示器是步科MD204L型的,采购人员没有按给的型号配编程线,给了根25针对9孔的数据线让试用一下,当时文本上就显示“正在通讯……”,遂换一台文本再试依旧,便认定提供的数据线无效,让他们按型号重新购买编程线。几天后终于把编程线买回来了,型号是USB-MD204,连上电脑,装好驱动,把U盘上准备好的程序用TP200V4.7.14软件编写好的图像文件下载至文本,当时在软件上选择了PLC的型号是三菱FX1S,(因为该软件三菱PLC只有FX1S、FX3U二个选项),当我把该文本显示器与三菱FX1N PLC联机后,文本显示器上又显示“正在通讯……”,当时怀疑通讯线可能有问题,便把它接到另一台正常运行中的同型号的“文本显示器——PLC”,上,能正常通讯,证明通讯线正常。再次检查文本显示器的通讯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检验位:偶校验;选项(通讯协议):232。认为正常。PLC设置其波特率为9.6K。后来把软件改为TP200V4.7.12其PLC型号可选为FX2N,并且把文本显示器和PLC各编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试机依然是显示“正在通讯……“,把另外二台文本显示器拿来试也是一样。试着把通信口选择时选用 RS485 方式,,“正在通讯……”虽然不出现了,但文本不能正常工作。
急等答案。

网友A:
通讯设置,与接线图手册上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加群75790697,传给你

楼主:
谢谢改锥,按你的建议,终于联上了。

网友B(2013-11-16):
我也遇到的情况和你差不多,请问你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QQ 380311035

网友D:
最近给一台设备安装文本显示器,文本显示器是步科MD204L型的,PLC用的是三菱FX0N,连上电脑,装好驱动,把文本程序及图像文件下载至文本都很正常,当时在软件上选择了PLC的型号是三菱FX2N,(因为该软件三菱PLC只有FX1S、FX2N二个选项),当我把该文本显示器与三菱FX1N PLC联机后,文本显示器上又显示“正在通讯……”,再次检查文本显示器的通讯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检验位:偶校验;选项(通讯协议):232。试着把通信口选择时选用 RS485 方式,文本显示器还是显示“正在通讯……”。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E(2017-01-07):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A,按你的建议,终于联上了。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连接上去的?我现在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HMI 与电脑连接不是应该选择232吗?怎么成485了?我选择485的话,检测不到HMI

网友F(2017-07-21):
专业解答步科触摸屏问题,加Q122811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