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图哪里违规了?电流钳不能这样测吗?

楼主(2012-03-17):
这幅图哪里违规了?电流钳不能这样测吗?

网友A:
钳形表应该把电线卡在中间孔里,而不是用钳去夹电线

网友B:
电流钳不能直接接触裸露带电体,上面的是个刀闸吧,危险。

网友C:
,这也太搞笑了吧。电流钳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呵呵,还有这么用钳形表的,应该是在钳母线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钳形表应该把电线卡在中间孔里,而不是用钳去夹电线

网友F:
大家都看出来了,楼主也学会了吧!

网友G:
有电危险,请勿靠近。。。

网友H:
这个图就是个宣传画。钳形表的钳头铁芯即使卡在带电母线上也没有危险,因为钳头和表壳都是绝缘的,没有人触电危险,也没有引起相间短路的危险。

网友I:
提醒人们注意操作规程,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网友J:
可能其把电流钳当做老虎钳子了,想把电源剪断吧。哈哈哈

网友K:
注意,是裸露母牌,这样测危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注意,是裸露母牌,这样测危险。

我认为这才是正解!因为裸目排是非绝缘的,直接用电流表测是很危险的!

而且在安全规程中有关于电流表测电流两线的要求
楼主的这张画是不是来自偶的  安全第一  贴?

网友M:
不错,这样的图应该再多些,让还不知道的人学习学习,降低事故发生率。

网友N:
安全重要!!!要注意安全!

网友O:
电流钳不能直接接触裸露带电体,上面的是个刀闸吧,要注意安全!

      要不倒时是无证操作犯法的说

网友P:
学习学习。生命是自己的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Q:
用法错误

网友H:
会有什么危险呢?触电?短路?做电气工作的难道没用钳形表测过母带电流?还是真没用过钳表?

网友R:
测裸露带电体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S:
有意思?图片,长见识。

网友T:
非强电专业画的宣传画。

网友U:
使用时必须注意:电流钳不能直接接触裸露带电体。

网友V:
电流钳不能直接接触裸露带电体

网友W(2012-08-10):
宣传画中人没带绝缘手套,且用钳形表近距离钳裸露的带电体,极易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使用钳形电流表一定要注意被钳物的电压等级,人要与带电体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要带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

网友X:
后果没那么严重,我就那样用过,手是不可能碰到带电体的,怎么可能触电?

当然,还是按规章办事比较好

网友W:
如果在配电间,有很多刀闸、开关、母排,且每相间隔很近,如不小心,极有可能触电。

网友Y: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就是个宣传画。钳形表的钳头铁芯即使卡在带电母线上也没有危险,因为钳头和表壳都是绝缘的,没有人触电危险,也没有引起相间短路的危险。

网友Z:
我怀疑是不是他滴手碰到b相了。裸露带电是很危险滴 。

网友H:
在变电所穿着绝缘鞋、站在胶板上,用手摸母线常事,怎么会触电呢!钳形表有专用的大钳口,口宽100,就是用于测量母线电流的,怎么不安全了。

在电工论坛的都是电工吗?我感觉都对变配电这么生呢?

网友AA:
1,在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就要注意了:钳形电流表只能在带有绝缘层的电缆线上测量电流的;严禁在没有绝缘层的线路上测量电流,目的就是要保护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2,在使用钳形电流表的时候应将所要测量的电缆线钳入钳形电流表开口铁心的中心进行测量,在测量前应先将钳形电流表的档位选择好,在测量时候是严禁再选择要测量的量程。如果将要测量的电缆线钳在钳形电流表的钳口上,这样是测量不出电流的。

网友L:
楼上说的好,这幅图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1,在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就要注意了:钳形电流表只能在带有绝缘层的电缆线上测量电流的;严禁在没有绝缘层的线路上测量电流,目的就是要保护人身和设备的安全;2,在使用钳形电流表的时候应将所要测量的电缆线钳入钳形电流表开口铁心的中心进行测量,在测量前应先将钳形电流表的档位选择好,在测量时候是严禁再选择要测量的量程。如果将要测量的电缆线钳在钳形电流表的钳口上,这样是测量不出电流的。

漫画做的不错啊 !

网友W:
严格来讲,钳形表只能用于钳导线电流,不能用于钳母排,穿着绝缘鞋、站在胶板上,如不戴绝缘手套,且不注意表的电压等级,不注意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就会触电。宣传画不是仅仅为宣传而宣传,它是用血的教训凝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