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二极接近开关接法

楼主(2012-03-17):
求接实物线图各位资深电器工程师赐教!

网友A:
两根线对好正负极就行了,难不成还有高级接法?

网友B:
参考此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的很充分,楼主一定用的到 。

网友E:
      三楼主回复的很充分,楼主一定用的到

第 5 个图就是二线的接线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两根线对好正负极就行了,难不成还有高级接法? 内容的回复:

对好了极性接上指示灯也亮,就是没有输出信号,串上继电器24伏的继电器,操作接近开关时指示灯也动作继电器不动作,串上小风扇时能转,小风扇两端电压只有一伏左右,接近开关是24伏的,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接近开关坏了。

楼主:
谢谢,收下了,以后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