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出现PROG-E无规律闪烁

楼主(2012-03-17):
三菱FX2N 出现PROG-E无规律闪烁故障,短的几分钟一次,长的几小时一次。机器运行时,只要PROG-E一闪,机器便停止运转,再开继续工作。PROG-E闪一下就得,只有零点几秒,故无法用电脑监测PLC故障信息。显示“无错”。恳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可能是电池快完了,电池快完会出现各种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还有就是程序可能会丢失

网友C:
换新的吧。。。。。。。。。。。

网友D:
应该是里面的电源模块工作不稳定,尝试更换电池可以试试。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最好换一个吧!

楼主:
电池电压用数字表测量有3.67V,标称是3.6V。这样电池应没有问题。还有电池灯BATT.V不亮。是不是PLC的CPU板硬件有问题呢?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