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插在电脑上显示什么?怎么我的下载不了工程?

楼主(2012-03-18):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插在电脑上显示什么?怎么我的下载不了工程?

WINCE

上图是触摸屏插在电脑上显示的设备

驱动就一个,

在组态软件里面就是连接不上,

不知道是不是与我的wm手机同步软件有关?

楼主:
刚刚试着在wm同步软件里面去除了USB连接,问题解决了。

昨天在今天换了3根USB通讯线,刚刚发了求助,突然看到wm同步软件,还真是这个同步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同时也给了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网友B:
推荐U盘下载,用U盘下载很方便的。

插入U盘,直接点击

完了以后把U盘插到屏上根据提示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U盘下载的工程好像不能编辑了吧?有什么好方法编辑呢?

网友D:
个人不太建议电脑装WM同步软件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E(2018-08-05):
U盘下载比较好用,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