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样做到在开机时进入系统设置密码?

楼主(2012-03-18):
昆仑通态怎样做到在开机时进入系统设置密码?

就是进入工程之前的进度条那里点击触摸屏进入系统设置 时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入

网友A:
TPC启动后,当TPC启动进入到CeSvr启动画面时(即界面出现一小的滚动条,并且滚动条未到尽头前),点击触摸屏,进入CeSvr的启动属性窗口,

点击启动属性对话框的系统维护按钮,通过弹出对话框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TPC的各种系统维护操作。

楼主:
因为发现一个问题,在进入CeSvr窗口,可以导出触摸屏里面的工程到U盘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发现一个问题,在进入CeSvr窗口,可以导出触摸屏里面的工程到U盘里面

解决这个好像设置系统密码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导出到U盘里的是工程的几个文件,可以拷贝到同一型号的触摸屏里进行运行工程,电脑上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导出到U盘里的是工程的几个文件,可以拷贝到同一型号的触摸屏里进行运行工程,电脑上什么也看不到。

电脑上市可以看到的啊 ,并且拷贝到虚拟运行环境对应的文件夹下,还是可以看到仿真效果的啊!

网友D: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导出工程?设置密码?要是这两个目的,有其它更简单的方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发现一个问题,在进入CeSvr窗口,可以导出触摸屏里面的工程到U盘里面

楼主:
如果你是中间商,代理商有程序的话,代理商会不会直接向设备厂家供应触摸屏?

网友F(2019-01-04):
主控窗口,点系统属性,基本属性,选择进入登录,退出不登录。

前提是你要设置好用户和密码!!!!

网友G:
以前用过,组态设置

网友H:
学习一下,开阔思路,感谢各位

网友I(2019-07-06):
正好我也要问这个问题

网友J(2019-09-12):
CeSvr窗口是什么窗口,感觉白做工程了,居然不知道

网友K(2020-03-03):
说的额基恩美食节女细腻及软件

网友L:
不错的资料,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2021-07-11):
引用 网友N:
资料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意思就是让人不能复制程序到同一型号屏中?这个太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