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18):
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谁能说出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3、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1/30000有意义吗?

网友A:
          这个要用变频器控制或是伺服控制呀?分辨率1/30000有意义,只是要看你的控制系统的精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变频器控制或是伺服控制呀?分辨率1/30000有意义,只是要看你的控制系统的精度啦

1、不按编码器,给电机使能,你能让电机转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吗?

2、按编码器,给电机使能,你能让电机转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吗?

楼主:
3、如果能,请你说出使能的办法?

楼主:
你可以用任何方法,任何电机,只要能保证电机转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就可以!

网友B:
我这有个伺服可以一年连续动只转一圈,这种功能对伺服不算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都是20位的编码器了---1/1048600

网友C:
如果增加一个变速器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伺服可以一年连续动只转一圈,这种功能对伺服不算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都是20位的编码器了---1/1048600

1、“伺服可以一年连续动只转一圈”;

2、具体怎么控制,电机能刚好转一圈?就是说不多1/1048600周,也不会少1/1048600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增加一个变速器会怎么样呢!

增加一个变频器也可以,增加什么都行,就是要控制电机刚好转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就可以!

网友B(2012-05-07):
用位置环控制啊。。。

网友D:
刘老师的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没用过需要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