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如何稳定工作?

楼主(2012-03-18):
我有一台空气压缩机,现因经常电压低导致电机烧坏;启动频率大概为1小时一次,求助如何使其稳定工作?如何保护?

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流0.94A          电压:220V    运转C1微法,启动C2微法

网友A:
配一个15KW的稳压电源

网友B:
改用三相的电,或者提高电机功率,这个应该是过载了

网友C:
楼主如何判断电机是因为电压低而烧毁的,

其电源为何电压低能讲一讲吗?

网友D:
是不是后续用风量较大,空压机满负荷长期运行甚至出现经常过载的情况,如果这样只能加大电机的功率或者在上一台空压机做到双机并列运行。

网友E:
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流9.4A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判断电机是因为电压低而烧毁的,其电源为何电压低能讲一讲吗?

网友G:
改用三相电源供给,更换电机,在就不出事了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楼主如何判断电机是因为电压低而烧毁的,其电源为何电压低能讲一讲吗?内容的回复:

我用万用表测过,基本都在190V左右,启动不起来后,一直启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定电流9.4A          ????

就是的铭牌上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C 的回复内容:楼主如何判断电机是因为电压低而烧毁的,其电源为何电压低能讲一讲吗?

我用万表测过,基本都在190V左右,启动不起,电机一直在发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风雨人生--王者之师关于引用 网友C:楼主如何判断电机是因为电压低而烧毁的,其电源为何电压低能讲一讲吗?内容的回复:我用万表测过,基本都在190V左右,启动不起,电机一直在发热。

加稳压电源吧

哥就是做稳压电源的,不骗你的说

网友K:
空压机时常需带负载启动,而单相电机的启动性能远远不及三相电机,因此,单相电机的发热量比三相电机高,如果长时间启动运行,容易烧毁。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