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电机和变频器

楼主(2012-03-18):
这是个上世纪70年代的设备重载旋转机械,电机是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启动完切除.但现在是否6极电机让我疑惑:这个电机名牌上转速是600-2200 u/min,我真的迷惑了,难道它真的变极调速了,6极~2极?目前打算加变频器控制启停和调速.

原来打算将原电机处理当鼠笼电机用,一直没搞清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决定换电机.问题是我到底该选6极还是4极电机呢,这是一个重载的旋转机械.按说同样功率6极比4极转矩大些.

还有它原来是36KW绕线电机,我现在是选37KW6极(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功能),还是选45KW6极(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

网友A:
既然用了变频,怎么还用变极电机?难道变频的调速范围还不够?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说,同样功率的电机,极数多的额定转矩大些.速度范围也得关心,原来的卷取速度就是依据测速发电机测得的绕线电机(经同步轮后)速度和设定节距决定,若原来是6极电机,我现在选4极,意味着变频器将长期在较低频率运行.

楼主:
对不起,我写得不清楚,应该是6极(或4极),不是选变极电机

网友A:
明白了,其实你应在更换电机前,作一负载测试,测试的内容:

真正的调速范围、负载功率,各时段的运行时间,而不是铭牌上的标志。根据测试的结果,无论选择什么速度的电机,应尽可能的向高速段靠,因为你的负载相当重,并且变频器在低速时出力不够大,以免变频运行在低频区域。

必要时,也可在电机与负载间增加一减速机构,或皮带,或减速箱。

如果高速运行时段不算太长,也可选择最高频率为60HZ,甚至65HZ,从而尽可能的提高变频的频率。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选6极电机!

网友C:
如果你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选用37KW6极电机,因为你的变频器是45KW的,最好不要陪大于或者等于45KW的电机,如果电机忙功率运行的话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就是满功率,长时间的满功率运行对变频器不好。建议仅供参考,如有不当请及时指出,谢谢。

网友D:
重载的选用6级电机,功率可以大点,相应变频器功率也要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载的选用6级电机,功率可以大点,相应变频器功率也要大点

不错的,是这样!

楼主:
这么大功率的以前没有搞过,我准备用台达B系列45KW变频器,加37KW6极 变频电机,成本能控制在2W以内吗?

网友F:
有复杂,哈哈,看不懂呢,也有点懒得看,虎

网友G:
长期低频率运行的话,建议选择6级的电机啊。

网友H:
楼主提出的问题,我建议选37KW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功能),理由如下:

1、工频50HZ,单机转速在1450转左右,如果需要更高转速,可以运行在60HZ以上,至于600转时频率为约20HZ,这个调节范围是最适合变频技术了。如果选六级电机。就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了。

2、楼主关心的问题是转矩问题,其实只要功率可以满足要求,转矩是不成问题的,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降低转速转矩输出就会增大。

3、如果没有低频带载启动就不必采用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节省些费用。

网友I:
重载启动变频器比电机打一个等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提出的问题,我建议选37KW4极变频电机+45KW变频器(有矢量功能),理由如下:1、工频50HZ,单机转速在1450转左右,如果需要更高转速,可以运行在60HZ以上,至于600转时频率为约20HZ,这个调节范围是最适合变频技术了。如果选六级电机。就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了。2、楼主关心的问题是转矩问题,其实只要功率可以满足要求,转矩是不成问题的,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降低转速转矩输出就会增大。3、如果没有低频带载启动就不必采用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节省些费用。

支持这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