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一个方向能转,一个方向不能转

楼主(2012-03-18):
大家好,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系统用的是丹纳赫3A的驱动器,电机是SEW的0.95A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带负载时,反转可以移动,电流约为0.7A到0.9A,正转的时候起始电流很大3.2A瞬间一下,就不会动了,空转时只带电机自带的减速器,也是反转可以转,正转不能动。

我有九套一样的系统,其他八套都正常,参数一致,我换了一个电机过来,立马就正常了,带负载电流约0.5到0.6A,把坏电机放在其他系统上,问题依旧。按这个推论,电机有问题。电机返厂后,人家检测电机没问题,减速器也没问题。

SEW厂家过来了,用他们自己的驱动器带这个问题电机,空载,带载都正常,他们用的也是自己的动力线和反馈线。

这样我就迷茫了,问题出在哪里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驱动器内部有限制CCW转动的 需要设置下的

网友A:
很可能驱动器的问题,如果设置没问题,就是驱动器内部光耦合或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