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伺服控制器报“4“,其可能原因?

楼主(2012-03-18):
有一台台达BSD——B0721——A伺服控制器+750W的电机来控制电缆收卷控制的排线,现伺服控制器频繁报“4”,查看伺服控制器说明书,故障说明如下:
磁场位置异常
异常原因:位置检出器损坏,位置检出器松脱
请问大侠们如何处理?

网友:
检查了线路及联接,均未发现问题,更换了电机后正常。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