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18):
s7-200中子程序调用指令,在子程序调用结束后每段子程序最后都应有RET,表示子程序调用结束返回,可是我看了很都程序样例,最后子程序都没有RET,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一定调用子程序就要用专门的返回指令啊!可以有很多方法的!

╭︿︿︿╮
{/-⊙⊙-/}
 ( (oo) )
  ︶︶︶

网友B:
软件自动在子程序末尾添加返回指令。所以不需要加。

子程序中途有条件返回时才用ret

网友C:
现MTL831上I1-7接热电偶k型与s型,I8-15接热电阻,MTL831的SW100为1 ON、2 ON,SW101为1 ON、2 OFF,现从PCS83上读到数据热电偶为最大值,热电阻I8值是对的,但往后值递减10℃左右,请教各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现象,请指教?

网友D:
引用电工九段“软件自动在子程序末尾添加返回指令。所以不需要加。子程序中途有条件返回时才用ret”的话

你回去找本200的书看一下这部分,应该都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