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L838组态问题

楼主(2012-03-18):
现MTL831上I1-7接热电偶k型与s型,I8-15接热电阻,MTL831的SW100为1 ON、2 ON,SW101为1 ON、2 OFF,现从PCS83上读到数据热电偶为最大值,热电阻I8值是对的,但往后值递减10℃左右,还有一台只I1-I7都为RTD,值也是递减10℃左右,接线都是按说明书三线接法,请教各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现象,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