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接法

楼主(2012-03-18):
现有NPN接近开关PNP接近开关各一个怎么能同时接到变频器上使做限位开关,变频器是ALPHA2800,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常开或常闭触点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使用接近开关作为限位开关并送入变频器,最好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一下隔离,以免干扰,NPN和PNP在接中间继电器时接线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一个是输出高电位,一个是输出低电位,所以一定要看好后再接。

网友C:
通俗的讲:pnp信号输出是电源信号,npn输出是ov信号,在与plc接线时,需要这样。。。

    pnp要求输入公共点comov,因为pnp信号输出的是电源,这样能够形成激励,触发输入点。
    npn
要求输入公共点com24v(电源),因为npn信号输出的是ov,这样能够在com和输入点形成激励,触发输入点。

网友D:
自己那个直流24伏中间继电器做个试验最准确

网友E:
最好是通过加中间继电器来过渡一下。

楼主:
NPN和PNP接近开关各一个,必须用两个继电器过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