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联机问题

楼主(2012-03-18):
原来公司用西门子现在来这里公司却什么PLC牌子都有有8种,今天下午去备份程序,到备份AB PLC时怎么也通讯不上,下面是我对通讯的设置,请AB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上面是我电脑IP的设置

上面的设置不知对不对???

上面我选的 windows Default

192.168.10.169  这里实际设置是10.0.219.30

出现上面的故障无法联机,但又明明把设备的编号都读上来了,提示固件版本19.11 不知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低,我现在用的是V17.1版本的软件。

还又一台也去读了连通讯一点都连不上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上面我都是通过网关连接(路由)

网友A:
能否PING通控制器的IP地址呢 ,我怎么看不在一个网段呢

网友A:
还有,如果你通过路由器远程连接的话要做NAT映射的,不然肯定通不上

网友A:
如果能PING通的话,说明通信没有大问题,有可能就是软件版本底的问题

网友B:
好高深啊……没接触过AB,很抱歉啊……

网友C:
两个问题,查明具体地址是什么,如果是192.168.10.169 ,那我觉得就是你选择那EtherNet/IP Settings不太对劲

楼主:
第一次联机呀还望各位多指点!!!谢谢!!!

楼主:
下面的图哪一种是选项是对的???

网友D:
你要在RSLINX中除了填加以太网驱动外,还要进行CONFINGURE。。组态,你得知道PLC中以太网模块设置的IP,选择对应PLC型号等,就可以了

楼主:
 192.168.10.169这是我电脑上网的IP在联机时我已设置为 10.0.219.30,用其他软件能与操作屏通讯监看都行,电脑的IP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我回来后想起我没有把鈅匙打到远程不知是不是那原因。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呀???

网友E:
采用AB通讯线直接下载靠得住的多

网友F:
AB的PLC属于很高端的产品!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不是那么好搞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192.168.10.169这是我电脑上网的IP在联机时我已设置为 10.0.219.30,用其他软件能与操作屏通讯监看都行,电脑的IP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我回来后想起我没有把鈅匙打到远程不知是不是那原因。

是要打到远程才可以进行远程操作,否则只能在现场用数据线进行操作

楼主:
我也问设备商了原来他们的AB CPU 固件版本是19.11,我的只有17.1也难怪连不上去。

哎!!!又得找高版本软件。

楼主:
工控网的高手都去<此处内容被屏蔽>去了没有人出来指点一下,我也是第一次联机。

网友H:
天呢,看你哭的,你换个高版本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H:
应该选Ehternet/ip

网友H:
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我又不是不回答

网友G:
还是那句话,如果链路没有问题,你就考虑换下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是那句话,如果链路没有问题,你就考虑换下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J:
1.RSLINX驱动选择Ethernet/IP

2.PLC Ethernet模块的IP地址要和计算机网卡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默认网关和DNS服务器不需要设置

3.如果设置正常,可以在RSinx中RS WHO看到你想连接的PLC的IP.

4.如果PLC模块版本高于编程软件版本,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过会有提示.

网友K:
选第二个 ,每种型号方法可能不一样  ,实在不行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样记忆也就深刻了,以后就有经验了!!

楼主:
搞定安装V19版本后成功!!!谢谢各位了!!!

网友L:
还是那句话,如果链路没有问题,你就考虑换下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M(2012-05-08):
引用 网友J:
1.RSLINX驱动选择Ethernet/IP2.PLC Ethernet模块的IP地址要和计算机网卡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默认网关和DNS服务器不需要设置3.如果设置正常,可以在RSinx中RS WHO看到你想连接的PLC的IP.4.如果PLC模块版本高于编程软件版本,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过会有提示.

我们现场用的是Ethernet device这个驱动,把电脑和以太网模块设置在一个网段,别的不用填写。。。多试几次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1.RSLINX驱动选择Ethernet/IP2.PLC Ethernet模块的IP地址要和计算机网卡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默认网关和DNS服务器不需要设置3.如果设置正常,可以在RSinx中RS WHO看到你想连接的PLC的IP.4.如果PLC模块版本高于编程软件版本,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过会有提示.我们现场用的是Ethernet device这个驱动,把电脑和以太网模块设置在一个网段,别的不用填写。。。多试几次吧!@

设置好驱动,设置IP就可以了

网友O:
原来是版本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P:
需要安装RSLogix 5000

楼主:
你回复的也太外行了吧?是不是来赚积分的呀。

网友O:
学习了,了解了不少东西     ,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了解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