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FX1N PLC的D寄存器进行数据写入

楼主(2012-03-18):
各位大虾:我用MT506SV45EV HMI 与 FX1N PLC 进行通讯正常,但用数值输入元件对PLC D寄存器进行数据写入时(用软键盘),无法写入到D寄存器,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无法写入到D寄存器

一般都是数据的输入格式出了点小问题,楼主更换一下变量的类型,比方说INT,BCD码之类的

再就是换个D寄存器试试,D100换成D200试试看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地址是否程序占用了

网友C(2012-04-21):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Mr.Tao

-- 台 州,浙 江,大陆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