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结束标志M8029不动作

楼主(2012-03-18):
本人用三菱FX2N PLC控制2轴,一轴伺服,一轴是步进,但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自动运行时没的问题,在手动运行时,脉冲发送完了之后,M8029不动作

执行动作后,T161闭合,有脉冲输出, 伺服动作,但是,M8029不动作,T161无法断开,一直是接通状态,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M8029微分触发一个计数,看有没有动作过,直观上看,你这个情况,M240很值得怀疑,供参考。

网友B:
可以安装黄工说的触发一个计数,

或者触发一个置位信号, set  m400等等

另外我看程序里,M192是自锁,正常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你的T162 的时间是K2,那么短 就把M192 给断开了?

网友C:
这样只看这一部分程序,那你手动时,可能M194就不是接通状态了。那样M8029动作了也没什么用,因为M194是断开的。局部来看,只能想到是这个。

网友D:
194是一定会接通的,你看上面,有194的线圈。

我估计他程序中间没列出部分有指令同样使用到8029。所以这个时候覆盖了PLS指令的状态。

网友E:
同意黄工的说法,先用m8029的上升沿触发一计数器,如果有计数,可以判断:可能是m240在m194接通的时候也同时接通,导致了m195没有接通,T161就无法断开

楼主:
    我请教了一位高手,其实并不是M8029没有动作,真正的问题是M8029的动作时间与PLC扫描时间的差别,  M8029动作时,PLC对程序逐行扫描, 由于程 序比较长, 当扫描到M195时, 超过了M8029的动作时间, M8029已经断开, 所以M195不动作,

    解决的办法是: 脉冲发送完毕, 利用M8029对一个辅助继电器进行置位,  M195动作后再对这个辅助继电器进行复位。

网友D:
 上面提到的高手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么?超过了动作的时间。到底是多少时间。一说就破。

网友F:
由于多个指令都会造成M8029的动作,因此M8029必须紧跟在PLSY指令后使用,不能在PLSY之前使用。

在本例中,由于控制两轴,所以肯定有两条以上的PLSY指令,所以造成M8029可能会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变化。关于M8029如何正确使用,三菱FX编程手册中有重点说明。

网友C:
对:芳季关于194是一定会接通的,你看上面,有194的线圈。我估计他程序中间没列出部分有指令同样使用到8029。所以这个时候覆盖了PLS指令的状态。内容的回复:

如果他的手动是在下面直接触发PLSY指令,M194又怎么会接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请教了一位高手,其实并不是M8029没有动作,真正的问题是M8029的动作时间与PLC扫描时间的差别,  M8029动作时,PLC对程序逐行扫描, 由于程 序比较长, 当扫描到M195时, 超过了M8029的动作时间, M8029已经断开, 所以M195不动作,       解决的办法是: 脉冲发送完毕, 利用M8029对一个辅助继电器进行置位,  M195动作后再对这个辅助继电器进行复位。

你试过可以了?很怀疑。。。

楼主:
对:robotH关于由于多个指令都会造成M8029的动作,因此M8029必须紧跟在PLSY指令后使用,不能在PLSY之前使用。在本例中,由于控制两轴,所以肯定有两条以上的PLSY指令,所以造成M8029可能会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变化。关于M8029如何正确使用,三菱FX编程手册中有重点说明。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关于M029的正确使用方法的资料,能不能发给我 602530469@163.com   谢谢

网友H:
M8029属于脉冲信号标志位,肉眼不可能捕捉到它的状态变化;只能由PLC系统内部作判断。

网友I:
M8029放在发送脉冲指令下方,  比如控制2轴,   PLSY D60 D62 Y000 下面有个M8029触电。

PLCY D70 D72 Y001下面也有个M8029触电,     当Y000脉冲发送完毕时, 只有Y000下方的M8029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而Y001下方的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相反,Y001脉冲发送完毕,也是YOO1下方的M8029接通一个扫描周期。Y000的没有任何动作,。      你的问题出现在扫描周期上。   扫描周期肉眼是看不见其动作的,

  你自己在研究下你自己的程序,   M8029动作时最好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     还有你的M8029必须放发脉冲指令下方,

网友J(2016-10-06):
引用 网友I:
M8029放在发送脉冲指令下方,  比如控制2轴,  ...同意

网友K:
比较赞同  m8029紧跟在脉冲指令之后

网友L:
M8029一定要放在脉冲之后才有作用,不然你单独放出来怎么发脉冲都不会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