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接绝对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2-03-18):
各位大侠,用台达EH的PLC,欧姆龙e6cp-ag5c 的编码器,怎样才能做一个显示宽窄的程序,要求在人机上可以看得到显示数据

网友A:
高速计数,双向的,然后,你再根据,编码器反馈的脉冲,计算脉冲当量,再换算一下,宽窄就出来了。

网友B:
8线输出,接到PLC的8个数字量输入点就行了。注意编码器最低位的频率小于PLC的数字量输入的分辨率。也就是不能转太快,转太快请在机械结构上想办法让编码器减速。

然后通过PLC编程把输入的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数。不知道台达有没有直接转换的指令,有就直接用,没有就自己用异或指令组合编。

然后该干啥干啥。

网友C:
并行输出的编码器转多快都没有问题。一个扫描周期跳过几个码那又怎样?该到PLC读输入影像区的时候还是那样的读,数值还是那样的送,程序从前到后都是一个值。

网友D:
绝对式编码器,对应零位,有相应的位置读数,PLC转换成你要显示的格式,屏上显示即可。

楼主:
怎么做出来后的数字跳动很大呀!还有时归零

网友E:
你的分辨率可能高于plc本身的高速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