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0在扫描和刷新时常开,常闭哪个先执行,如这样一段代码

楼主(2012-03-18):
定时器T0在扫描和刷新时常开,常闭哪个先执行,这样一段代码在若干个周期内是如何执行的(每个触电和线圈)

三菱PLC代码

网友A:
按照楼主写的程序,动作流程是这样的:

X0为1,

2s 后,Y0输出,

再继续3秒后,T1动作,Y1接通一个周期,

然后,断开T0,

若X0仍=1,则继续上面的动作

 若在这5 s中,X1=0,则Y0.Y1都为0

that‘s all

网友B:
理解程序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的执行,你这样去理解就行了!当然调用或跳转等除外

网友C:
先扫描先执行。

网友D:
程序均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在同个条件下(例如两个计时器无逻辑关系时,就先扫描上面那个)。

楼主:
对:原创军团-净水员关于程序均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在同个条件下(例如两个计时器无逻辑关系时,就先扫描上面那个)。 内容的回复:

常闭T1和常开T1哪个先动作?当计时器T1计满之后,下面的常开T1和上面常闭的T1哪个先动作?

在一个周期内常闭T1和常开T1什么动作?是先执行常开T1还是先执行常闭T1?

楼主:
对:ENB战略军团-xiaoyao关于按照楼主写的程序,动作流程是这样的:X0为1,2s 后,Y0输出, 再继续3秒后,T1动作,Y1接通一个周期,然后,断开T0,若X0仍=1,则继续上面的动作 若在这5 s中,X1=0,则Y0.Y1都为0that‘s all   内容的回复:

常闭T1和常开T1哪个先动作?当计时器T1计满之后,下面的常开T1和上面常闭的T1哪个先动作?

在一个周期内常闭T1和常开T1什么动作?是先执行常开T1还是先执行常闭T1?

楼主:
对:子文2关于理解程序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的执行,你这样去理解就行了!当然调用或跳转等除外内容的回复:

常闭T1和常开T1哪个先动作?当计时器T1计满之后,下面的常开T1和上面常闭的T1哪个先动作?

在一个周期内常闭T1和常开T1什么动作?是先执行常开T1还是先执行常闭T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闭T1和常开T1哪个先动作?当计时器T1计满之后,下面的常开T1和上面常闭的T1哪个先动作?

在一个周期内常闭T1和常开T1什么动作?是先执行常开T1还是先执行常闭T1?

网友F:
程序均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在同个条件下

网友C:
引用 万兴村的伟仔 的内容的回复:常闭T1和常开T1哪个先动作?当计时器T1计满之后,下面的常开T1和上面常闭的T1哪个先动作?在一个周期内常闭T1和常开T1什么动作?是先执行常开T1还是先执行常闭T1?

常开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