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AD模块的使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3-18):
三菱FX2N-2AD代码

控制功能如下:当输入X0=ON时,需要将模拟量输入1通道进行A/D转换,并且将转换结果读入到PLC的数据寄存器D100.

三菱FX2N-2AD模块的使用:BFM#0和BFM#1分开保存BFM#17指定输入数据的低8位和高4位,而将BFM#0和BFM#1中的低8位和高4位存入到辅助继电器M中,一共需要M多少个?我知道是M100~M131,但是不知道BFM#0和BFM#1的低8位和高4位是怎么和M100~M131对应起来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以画个BFM和M每一位的传输图。

网友A:
这个指令第一条是将十六进制数写入BFM#17中,这样BFM#17中的B0位就是0了(即选择通道1).第二条是将十六进制数2写入BFM#17中,这样BFM#17中的B1和B0就分别为1和0,通道1的A/D的转换开始。第三条指令是将BFM#0中的低8位读取到K2M100中,其他无变化。第四条指令是将指令K4M100中的数传送到D100中

楼主:
传送的不是12位吗?只传了低八位,高四位怎么传呢?

网友A:
我看错了,看成K1了刚去翻了下手册,迷惑了,求教第四条指令何解?

楼主:
对:pnn023关于我看错了,看成K1了刚去翻了下手册,迷惑了,求教第四条指令何解?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求教第四条指令,就这个这句话没看明白

网友B(2012-05-10):
我最近也在找这个问题...高四位都没有读取,为啥就能读到AD转换过来的数据呢???

网友C:
第4条指令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k2m100   k2  意思是读M1002个字节,连续2位,  也就是连续16位了,  也就是M100到M115

网友C:
模拟量是12位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读16位,   因为三菱PLC里面只支持16位寄存器和32位寄存器,    M100到M115 16位吧,  前面12位是根据模拟量不断变化的,  后4位是 M112 M113 M114 M115  只要程序里面不用他们,  就是一直保持是0。        那么0000 1111 1111 1111   最大值刚好是4095

网友B: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是因为FROM K0 K16 K2M100 K2..........最后面的K2指的是0号缓存器的K16  K17两个单元的前八位的数据然后..K17的八位为高位.K16的八位为低位..读到M100-M115十六位中///

网友D(2013-05-11):
那个最后一条指令,三菱特殊模块指令上介绍的是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0,求高手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看成K1了刚去翻了下手册,迷惑了,求教第四条...

 传送指令  就是吧K4M100(M100到M116)传送到D100中。

网友F:
上面三条指令还能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G:
赶紧点击我们公司网站意想不到的收获www.rlzdh.cn,PLC,伺服,人机界面,变频器  1955488805

网友H(2013-07-18):
FROM K0 K0 K2M100 K2看开来,

就是FROM K0 K0 K2M100 K1与FROM  K0 K1 K2M108 K1

从这可以看出,BFM0低8位的值存入M100~M107, BFM1高端4位存入M108~M111

MOV K4M100 D100 即M100~M115值存入D100中,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I:
哎,一个简单的三菱程序都搞成这么复杂的解释。

FROM  K0   K0 K2M100   K2

这里的K2的意思是通道1和通道2。

网友J(2015-07-26):
引用 网友I:
哎,一个简单的三菱程序都搞成这么复杂的解释。FROM ...

乱说!FROM K0 K0 K2M100 K2  K2是指缓冲寄存器BFM#0开始的2个数据读到基本单元

网友K(2016-11-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我看错了,看成K1了刚去...

传送 k2m100(m100~m170的位组合)数据,传送到寄存器D100;由第三条指令可以得知,k2m100的数据是地址0功能模块的缓冲寄存器地址:BFM#0、BFM#1的数据。

网友L(2017-06-16):
楼主们好强大,三菱Fx2DA模块我的按装上去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端就有10VDC电压

网友(2017-12-27):
第三条指令应该是:

  1. BFM#0的低八位存到K2M100中,BFM#0的高八位不传;即M100-M100保存了BFM#0

     的低八位。

  2. BFM#1的低八位存到K2M108中,BFM#1的高八位不传;即M108-M115保存了BFM#1

     的低八位。

第四条指令应该是:

     把M100-M115的数据传到D100中。

网友M(2020-04-11):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网友N(2020-10-06):
引用 网友I:
哎,一个简单的三菱程序都搞成这么复杂的解释。FROM  K0   K0 K2M100   K2这里的K2的意思是通道1和通道2。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