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是通的嘛

楼主(2012-03-19):
机器上零线和地线是通的吗?

如果是通的,机器上电脑会受到干扰吗?

网友A:
有隔离的话,不会有干扰的。

网友B:
三相五线制的话,应该不通的。最好加隔离装置

网友C:
零线和地线有的地方是通的,有的地方是不通的,就看当地电气中零线和地线的连接情况了,我们是热电厂,自己有发电机,在厂内安装时设计是通的,所以零线和电气接地网是通的,但是我们一些单独的系统一般都不接在电气接地网上,而是接在单独制作的接地上,以免干扰,不过用于保护接地大都使用电气接地网。

网友D:
应该是不同吧……?干扰的话最好加一下隔离!

网友E:
不应该是通的,接线很清楚,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最好不要通用,地线与零线单独放。~~~~~~~~~~

网友G:
开玩笑,零线和地线绝对不可以通用,应该再翻翻课本。

网友H:
一般是不能通的。

在电厂或者动力电的输出口,零线是接大地的,但是在用户端,零线是动力线,地线一般作为保护线,两个是不能连接在一起的,否则肯定会跳的。

网友I:
     零线和地线有的地方是通的,有的地方是不通的,就看当地电气中零线和地线的连接情况了

我们进口设备上的零线和地线共用就是通的说,有参考的,我已将电路图发到网上了,请各位 TX 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1721434800001-1.shtml

网友J:
肯定不一样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平时一个灯泡经过火线和零线可以发光,如果你把零线换成一根地线的话就发不了光的!!

网友K:
在国内使用三相五线制的机器是不通的。

网友L:
你看看标准的外国设备上地线都是采用黄绿双色线,知道为什么吗?http://wenku.baidu.com/view/8a60e807eff9aef8941e065d.html

好好学习!

网友M:
先弄清楚零线做什么用的,地线做什么用的,你就可以自己分辨究竟能不能通了。

网友N:
10KV变400V的变压器上,零线是接地的,而地线又是接地的,地球本就是导体,所以说地线和零线是通的,用万用表量一下也可以证明,但是在接各种漏电断路器,负载时必须按照标准的接法来接线,否则漏电断路器会跳闸

网友O:
零线、地线在目前的TN-S供电系统的变压器位置处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变压器后端的输电线路才分开而不再连接!

因此测量时零线、地线是通的(这个是因为导线的电阻很小所致),参见以下: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TN-C系统、TN-S系统、TN-C-S系统、TT系统的区别

建筑工程供电使用的基本供电系统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TN-S TN-C-S 系统。下面内容就是对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TT 系统 TN-C

供电系统→ TN 系统→ TN-S

IT 系统 TN-C-S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TN IT 系统,分述如下。

1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2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TN-S 等两种。

3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4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网友P:
这个要看图纸吧···设计时可以是通的也可以不通。。

网友Q:
肯定不要通是好的 啦

网友R:
16楼说的对,要看系统来定,是TN-C 还是 TN-S

网友S:
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那么零线和地线就通了,阻值较大,否则不通,由系统而定的。

网友T:
16楼解释的很全面了。

网友U:
“零线和地线是通的嘛`

1、是通的,但是要分开用,N是电源线,PE是保护线;

2、是通的,不能混用!

网友B:
远端是通的,没错。

网友V(2012-08-08):
正确解释是;地线和零线是直通的,但是,在供电系统中,它的作用不同,零线是担负着,单相用电设备的电流回路,而地线只是起到保护设备和人生的安全的预防性作用,当设备有漏电发生时,地线就起作用了。在实际现场的检测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零线与地线之间,用万用表检测时,有电位差,几伏至十几伏,太大证明零线有问题,可能是距离变压器太远,零线截面积太细,途中的接头太多,接触不良等等原因造成的,检查,修复后应该消除这种不应该的现象。

网友W:
肯定是通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除非接地不好。

网友X(2020-11-04):
不是痛的

网友Y(2020-12-29):
肯定不能通的

网友Z(2021-08-03):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AA:
不通的,电箱的零地汇流排都要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