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与信捷OP320系列文本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9):
试了下FX1s与OP320、OP320-A、OP320-A-S的通讯。现将遇到过的问题说一下。

1,与OP320-A-S通讯不成功,原因是它不支持422。1s要用232或485要加通讯模块,不值当。经销商好心,说这个型号有Modbus,就给这个了。呵呵。后来试了,不行。

2,OP320,按说明书配线。通讯没问题。

3,OP320-A按说明书配了线,将原来OP320的界面直接改型号,输入。通讯不上。

4,OP320-A各写了个按键、寄存器、指示灯,通讯没问题。

这样。可以认定是程序设定的问题。为什么320的可以,这个不行?无奈,重写。写到一个寄存器,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看看,原来还有个占用几个寄存器的选择。。。话说是有个显示的是8位数的。。。可是320的没选也照样可以。这东西,真是费劲。。。

望有经验的前辈赐教,有疑惑的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A:
技术就是这样进步的

网友B:
      没有玩过这类屏的通讯接线。

网友C:
???没太看懂楼主的意思。你是说你将原来OP320的界面直接改成OP320-A的型号,下到文本里通讯不上??

楼主:
对:大鱼关于???没太看懂楼主的意思。你是说你将原来OP320的界面直接改成OP320-A的型号,下到文本里通讯不上?? 内容的回复:

并不是都不可以,而是有一个地方不同,你没看明白吗?寄存器有一个是双字的,而320里没有选双字也能通讯上。320-A没选就没通讯上。

网友D(2012-04-18):
像这种奇怪的现象,楼主可以将OP320通讯正常的程序,压缩发送到信捷技术支持邮箱 hmi@xinje.com ;让信捷工程师自己将OP320的工程切换成OP320-A的程序下载进去,看看是否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并且把电话一并发送过去,他们看到了肯定会回复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