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一个网络很强的项目大家看可否实现?有什么漏洞?谢谢!

楼主(2012-03-19):
最近做一个网络很强的项目大家看可否实现?有什么漏洞?谢谢!首先做了三个同样的项目。

楼主:
然后我需要把这三个项目连接起来组成如下的网络可否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这个肯定可以实现呀,基于以太网的

控思道  http://www.controlstorm.com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多交换机?一个交换机就行了。

楼主:
下载程序,和调试就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程序,和调试就有用了。

网友E:
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F:
为什么这麽麻烦呢!昆论通态的屏用232和PLC连,屏自带的网口接路邮器!OK! 几百台都可以连,PLC不用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G:
确实可以不用交换机和以太网模块,现在的触摸屏做得都是功能强大

网友H:
描述也太简单了吧  飘过

自动化技术空间:http://hi.baidu.com/zh316390410/home
自动化专业技术群:82053554,纯销售免进!

网友I:
可以实现,注意现场干扰

网友J:
楼主,你的想法可以实现!

这个有点基于IT网络知识,可以参看下这方面的知识!但是你的交换机都是3口或者2口的? 那用那么多交换机???